请教高手晶体振荡电路问题!!!

楼主(2008-05-29):
请问晶体振荡电路是否可以做成一定范围内频率可调的?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共享一下相关资料?

先谢过了!!!

网友:
如果用动态可调,感觉晶体振荡器不适用,因该用压控振荡器+PLL实现动态可调,并且保证精度!

楼主:
谢谢!

多谢楼上的指点,请问这种方法是否可以产生4.3M左右的正弦信号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呢?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如果不采用PLL,应该只能在很小范围内调节频率以达到补偿的作用,如果要4.3M,买不到标称的晶体的话,建议采用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