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FET作为开关电源的作用

楼主(2008-05-29):
开关电源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用做ON 和 OFF的?
那为什么在电压输入要在负载前面联一个开关电源?
如果说用三极管或MOSFET做稳压用。那为什么不只是并联一个电容或者二极管呢?

比如说,我要让一个LED亮着并且控制在3.3V。 因为输入电压是肯定不会非常稳定的,所以在电压进入LED前并联一个Z-Diode (齐纳二极管),让电压输入控制在3.3V以下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用齐纳二极管,而是用一个三极管或者MOSFET来代替。然后这个东西的作用是开关电源,而我要的是稳压,然后问了同事,他们说这个三极管或者MOSFET的目的就是稳压。

于是我搞不懂了!!!

网友:
!

三极管或者MOSFET来代替:

三极管 如果用两端可以最为二极管用,

MOSFET如果在开关电源中选型时有体二极管的,之所以不用普通的二极管,主要原因就是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较大,效率不高。

这里二级管,MOS管是续流整形用的,稳压靠的是输出大电容。

网友:
开关电源内部带有反馈实现稳压功能,不只是简单的用三极管或MOSFET代替二极管

网友:
一直弄不清楚 两个的差异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个系统,依靠负反馈来实现稳压功能的,有很多种模式的。。。。

网友:
MOS管作开关的电流比较大,三极管小一点!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个系统,依靠负反馈来实现稳压功能的,有很多种模式的。。。。

同意楼主

网友(2008-08-14):
沒事來版版灌灌水,練練功,加油....

网友:
还是看不懂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