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用三极管作开关电源

楼主(2008-05-29):
能不能够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里需要2个三极管? 为什么Q401这个必须要,而不是让PWM信号直接进入Q402?

网友:
老大,你说的太不详细了,
不过用三极管一般是作为开关,实现有效的控制。

网友:
!

如果没有Q401,如果实现Q402的对地释放大(集电极电流是集级的B倍啊)电流,如果你谢放到PWM里,不行吗,这个Q401还实现隔离开关作用

网友:
如果没有 Q401,q402永远都是导通的,因为控制电压3.3V,Q402 E极输入 8V

如果没有 Q401,q402永远都是导通的,因为控制电压3.3V,Q402 E极输入 8V

网友(2008-08-31):
达林顿啊,不然pwm输出负载太重,拖不动

网友:
回帖的都不怎么厚道,说的不清楚....

网友:
谢谢 辛苦了啊

谢谢 辛苦了啊

网友:
讨论

Q401一般来说有两个功能,1、电平转换,或称为反相。他的控制电压对输出低端共地,便于驱动。2、放大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