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spice sweep 出来的波形文件重叠在一起了,用cscope怎么才能分开看啊?

楼主(2008-05-30):
扫描多一个参数,波形就叠加多一条,密密麻麻很难看,怎么才能分开看啊?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 .tran 1ns 1us sweep data=vctr

网友:
波形右键,sweep filter

网友:
看wave viewer是什麼tools,不搬都是可以ungroup.

楼主:
又要看cscope manual 全英文二百多页

楼主:
问题未解决,求指点

楼主:
找到了spice explorer上有个ungroup按键

网友A:
鼠标放到波形图上点击右键,选择member,然后选择你要看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到波形图上点击右键,选择member,然后选择你要看到信号

感谢相告

网友(2010-12-26):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
8搂正解,lz是在做PLL吧,扫的是control 电压

网友(2011-04-14):
8楼说的工具就是cosmos/cscope

网友(2013-04-16):
SpiceExplorer不好用,还是CSCOPE吧

网友(2013-11-27):
嗯,非常感谢这个提问,刚好想问的,搜了一下就得到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