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图像传感器中采用pinned二极管如何减小暗电流

楼主(2008-05-30):
为什么这种结构可以减少暗电流呢?

楼主:
没人做过图像传感器吗?

网友(2010-03-05):
这个确实是个很专业的问题,而且应该是工艺工程师的问题,大多数都只是做电路设计,对工艺的了解就很浅了

网友:
减小周长,削弱光电管侧边的漏电流。这是版图设计可实现的。
表面暗电流,和杂质缺陷有关,工艺影响较大。
PN结结区的反向漏电流,这个看看器件知识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2010-05-14):
从电势与耗尽层的角度考虑。

网友:
我是做应用的 ,CMOS  的成像品质 与工艺很大的关系,听说 CANNON  高端   是采用 GAAS 工艺。

这是听说。

网友:
突然 有感:

看来如果认真的做某件事 真的需要潜心研究里面的来龙去脉的。
我现在很遗憾的

网友(2010-07-01):
一般来说pn结表面如果没有pin层, 硅和氧化硅的接触面有较多的interface states. 这些缺陷会在硅能带中制造一个中间态,使电子更容易激发生成暗电流.

网友:
学了很多,谢谢!

网友(2010-08-10):
啊啊啊、、、、怎么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喃?

网友(2013-04-21):
国外有文章介绍这个,写的不错,但不小心删掉了,可在GOOGLE上搜索下

网友(2013-07-25):
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和加工工艺控制有着密切的因素,设计一般只能在有测量数据后进行误差校准考虑。

网友(2015-07-07):
中间有I很重要,吃势垒。界面也好

网友:
Nwell和Pin层间的界面比较好,所以暗电流降低。
可以参考el gamal写的综述文献“CMOS Image Sensor”
你是哪里的?国内做CIS不是很多

网友:
做图像传感器的来报到,有时间多交流下,国内做的确实不多

网友(2015-09-12):
回复 网友A:

你还在做CIS吗?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在做,呵呵

网友(2020-03-17):
download and read it.

网友(2021-01-12):
CIS的人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