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任务堆栈问题,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8-05-31):
我用的是LPC2378,以下是我定义的任务堆栈,加起来也不到1k,但再增加任务时,想多设置一些堆栈,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应该是超出任务堆栈的最大值了吧,但我不明白,LPC2378有32K内部SRAM,我还外接一个512K的SRAM,怎么会不够用呢,请高人指点。

#define  TASK0_STACK_SIZE                      190
#define  TASK_UDP_STACK_SIZE               32
#define  TASK_TCP_STACK_SIZE               32
#define  TASK_UDP_REC_STACK_SIZE      300
#define  TASK_UART0_STACK_SIZE           128
#define  TASK_UDP_SEN_STACK_SIZE       64
#define  TASK_DOG_STACK_SIZE               64
#define  TASK_FLASH_STACK_SIZE            110

我的程序使用了周力功的TCP/IP协议和串口中间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