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Cadence怎么sweep温度?

楼主(2008-06-01):
是不是有个系统默认的变量?

网友:
如果用DC的温度sweep,可以在DC分析中选温度项。如果用变量的温度sweep,就在变量分析中把温度作为变量。

网友:
Use Parametric Analysis, and there is a sweepable variable named "temp".

网友:
如果用direct模式的仿真器(hspiceD、spectre),DC仿真时可以选择扫描温度。
如果用socket模式的仿真器(hspiceS),可以用Parameter Analysis,扫描变量用TEMPDC,记不住变量名时可以用菜单(大概叫Pick up variable)。

网友(2017-01-11):
初学者表示十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