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reset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在异步设计时需要考虑
reset的recover和removal时间问题,同步reset还用考虑吗?

在异步reset里加入同步器产生“有效沿异步、无效沿同步”怎么理解?无效沿同步了那recover和removal不是都成了0?

我肯定理解有问题,希望dx指正!

网友:
有效沿异步、无效沿同步?
出处?
也不理解

楼主:
应该算是论述复位的经典文档

网友:
我们都是用的异步

网友:
也再此学学的

网友A:
So let me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1. For the fully asynchronous resets, reset recovery time violations occur at the deassertion of rese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reset recovery time violations only occur on the deassertion of reset and not the assertion. Therefore, fully asynchronous resets are not recommended.
2. Fully synchronous resets may fail to capture the reset signal itself (failure of assertion)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lock.For this reason, fully synchronous resets are not recommended unless the capture of the reset signal (reset assertion) can be guaranteed by design. Combining the last two reset types into a hybrid solution that asserts the reset asynchronously and deasserts the reset synchronously would provide the most reliable solution.
3. So the conclusion is, the best solution should be "Asynchronous Assertion, Synchronous Deassertion".

To summarize,
. Reset recovery time violations occur at the deassertion of reset.
. Fully synchronous resets may fail to capture the reset signal itself (failure of assertion)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lock.
. A reset circuit that asserts asynchronously and deasserts synchronously generally provides a more reliable reset than fully synchronous or fully asynchronous resets.
. Different reset types should not be used in a single always block.
. A separate reset synchronizer must be used for each independent clock domain.

if you still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ave message to me,

网友:
我觉得你要表达的意思是,寄存器复位时不需要与时钟沿的同步,但电路功能恢复正常时因该是从时钟有效沿开始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6楼的DX,我基本上理解了。我可能犯了个错误,
我原来以为同步复位无效时也要考虑recover和removal时间。现在看应该
是只有异步复位才用考虑这两个时间约束。那片写复位的文档不错,大家可以都
学习学习。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同步复位,异步撤销

网友:
异步复位时序裕量较好

网友: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 let me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1. For the fully asynchronous resets, reset recovery time violations occur at the deassertion of rese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reset recovery time viol ...

什么叫完全同步复位?
这个复位是怎么产生的?难道不也是从片外来的吗?

网友(2009-02-05):
附件咋下不呢

网友:
各位使用异步复位有没有出现过问题

理论上分析异步复位有缺陷,但实际应用中我们一直使用异步复位,复位时间足够长,目前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各位有没有实际中碰到过异步复位有问题的情况,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比较麻烦,多个时钟域的时候每个时钟域都需要做同步释放处理,是否真的有必要

网友(2009-07-13):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2009-08-19):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菜鸟,我只知道“异步复位,同步释放”,能有效的避免亚稳态和同步复位所带来的一些问题,LZ说的我第一次听~

网友:
恩,好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一直用异步复位的,想不到这其中还有这么多值得讨论

网友:
6楼是高手。  最好再仔细分析一下synchronizer的设计方法,只有一种么? 大家理解的都完全一致么?   多个时钟域下,复位信号的顺序问题,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2009-10-16):
3楼,咋不用原名,这篇文章我早有了,害我损失了5信用,呜呜……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撤销

网友:
看clifford E. Cummings的文章

网友(2009-11-16):
应该用异步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化,指同步释放,不是同步开始!

网友(2009-12-18):
赞文档

3# kaikai1981

网友:
六樓正解,真是牛.

网友:
不关注,采用一些手段可消除影响

网友:
多谢6楼~~~长知识了

网友: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网友(2010-02-10):
STA的时候同步reset和data是一样处理的,所以不用特别处理。

网友:
解释的非常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