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理论最权威的书是哪一本?

楼主(2008-06-01):
请给出书名,作者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建议先看看拉扎维~~

楼主:
拉扎维写电路理论了吗??

网友:
顶起.拉扎维!!!!!!!!!!!!!!!!

网友:
电路理论吗?还是说数模方面的书?
电路第7版,讲授电路基本知识的。
然后涉及晶体管的就比较多了,拉氏的,爱伦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