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增益10倍左右的差分放大器

楼主(2008-06-01):
最近需要设计这样的放大器,增益20db左右,-3db带宽大于20M,同时需要有较大的动态范围(>70db)和比较好的线性度,请问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

我一开始选择的是CMOS单级差分结构,使用的是0.35um工艺,结果增益随便做做就超过了50,想把增益做到低于20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现在想到采用带反馈的运放来实现,不过可能是自己对反馈结构掌握的不好的原因吧,总是做得不理想。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问题,提出好的建议

thx

网友:
需要反馈

楼主:
我也知道加反馈的肯定要好一些,不过我现在做的运放是一个差分转单端的结构(双端输入,单端输出),我不知道反馈具体应该怎么加

网友A:
电路反馈

电阻比例为R2:R1=9:1
电阻串连在输出端和地之间,R2一端接vout。
运方的正输入端即为输入信号,负端接在R1和R2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比例为R2:R1=9:1
电阻串连在输出端和地之间,R2一端接vout。
运方的正输入端即为输入信号,负端接在R1和R2之间。。

谢谢哈,可是我的输入是差分信号啊,这样的连接方式似乎只是单端输入哦

网友B:
运放的增益 为 gm*Ro

减小Ro 或是减小gm
减小Ro,可以增大电流
减小gm,可以在源端加入反馈,比如加个电阻

网友:
单端输出,两个差分管带有源负载

网友:
楼上的怎么工作??

网友:
differential pair+各種load都做的出來吧!

网友:
采用电阻做负载就可以啦

电阻做多大 根据你的要求算咯

网友:
闭环的反馈结构简单
贴个开环结构看看能工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小Ro 或是减小gm
减小Ro,可以增大电流
减小gm,可以在源端加入反馈,比如加个电阻

非常赞同!
吧输出电阻减少就是了!既可以增加带宽,又可以减小输出增益!

网友C:
你需要的是20db的增益,且需要良好的线性度。一般来说必须采用负反馈结构。接成差分结构(即减法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电路图上面已经有人给出了。

用开环放大器实现稳定的增益,理论上可以做到,但实际工艺无法实现,因为器件参数漂移性大。

楼主(2008-07-01):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20db的增益,且需要良好的线性度。一般来说必须采用负反馈结构。接成差分结构(即减法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电路图上面已经有人给出了。

用开环放大器实现稳定的增益,理论上可以做到,但实际工艺无 ...

确实是这样的,开环的话大信号线性度不能保证,而且工艺角温度仿真偏差较大
还是闭环稳定一些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D:

   我最近也要用.18工艺的coms设计跟你画的图类似的单级放大,可是遇到问题了...想咨询你一下

网友(2025-05-15):
你增益怎么到50的,求教,管子都是饱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