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怎样产生伪随机码

楼主(2008-06-01):
请教各位高手,使用Hspice或者Spectre怎样产生伪随机码?
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Verilog-A或者Modesim来写,产生相应的波形。

楼主:
谢了,不过怎样用到模拟仿真环境中呢?

网友:
用DFF搭个电路好了

网友:
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s will work. Search "LFSR" online.

楼主:
用Hspice或 Pspice可以产生伪随机码吗?

网友:
这是不错的选择,不仅可以仿真,还能够用电路来实现,而且非常简单。

网友:
simulink里有一个PN Sequence序列发生器模块,可以直接产生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2009-07-18):
伪随机码的机制.

常见的伪随机码有PRBS7,PRBS23,PRBS31,PRBS10.
  其多项式为
     PRBS23 为x**23 + x**18 + 1
     PRBS31 为x**31 + x**28 + 1
     PRBS7 为x**7 + x**6 + 1
伪随机码是循环码,也就是说其生成电路生成的代码是周期性的,
一般来说PRBS7周期大约是256,PRBS23的周期是2*23.
其使用的是类似于CRC的电路,单是如果一个时钟要产生多BIT数据时候, 利用MOD2对以上多项式进行除法运算需要进一步研究.

网友A(2010-07-18):
TI 的经典pdf,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B:

    OK!Good!!

网友(2015-02-11):
学习了,终于弄明白 串行 PRBS 怎么转换成 并行PRBS。

网友:
随意进来瞧一瞧

网友(2016-03-26):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10-25):
感谢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2017-05-12):
最简单的是用lfsr

网友(2018-01-31):
谢谢分享,还要好好理解呀

网友(2020-04-30):
谢谢廉政风险

网友(2021-04-22):
引用 网友A:
TI 的经典pdf,一看就明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