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8运放应用求助

楼主(2008-06-01):
我在一个用lm118搭成的放大电路中遇到一个问题,待放大信号经过一10k电阻接到运放同向输入端,运放反向端接一100k电阻对地,一10k电阻到运放输出端.运放输出端串接两个1K电阻输出,两个1K电阻中间对接接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保护,运放采用+12v单电源供电。
待放大信号是一1.6V的电压信号,输出阻抗约3K。遇到的问题是,当第一次加上信号时,运放工作正常,输出端电压大概在1.7V,但当关掉输入信号(输入信号阻抗还有,相当于运放同向端串接10k,3k电阻到地),运放输出端电压不为零,反而电压为3.6V(偶尔有时为1.3V)。再加上输入信号,输出电压也保持在3.6V。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会发现输出端有一交流信号存在。
将反向端的100K电阻和10K的反馈电阻换成20K电阻,就不会再出现上面的现象,输入信号关掉后,输出电压为0V。输入信号加上时,输出端同样也存在一个交流信号。交流信号频率和未更换电阻前一样,只是波形发生了变化。
我有两个问题:
1 为什么会未调节电阻前输入为0电压时,输出不为零;
2 为什么会有个交流信号的存在,而且交流信号的波形与反馈电阻有关,是不是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了。
请高手指点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