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样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请问下对一个数据进行采样,如果采样clock频率和数据clock频率不成倍数关系是不是一定会出现采样误差?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小这种误差啊.我现在需要对一个10bit的数据采样,如果不限定采样频率和数据频率之间的关系,采样什么样的采样方法比较好啊,请各位老大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1-03-17):
怎么没人回答?400+人看了...

网友:
高倍率时钟采样,利用每次数据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同步数据。当然这样也会有问题,遇到过长的0和1就不行了,除非加入同步帧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