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做POST LAYOUT STA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PT 做POST STA,PT的约束脚本和PRE STA唯一的区别在于去掉了uncertainty,latency,transition 等CLK相关及wire load mode ,operation condition的设置,取而代之的是set_propagated_clock 和read SDF文件.
结果现在问题是芯片内部的TIMING 都没有问题,问题处在IO上.
举来说对于端口dsutx_p约束脚本里面有:
set_output_delay  -max xx  -clock [get_clock pll_fout1] [get_ports dsutx_p]
上述对与PRE/POST STA都是相同的,但是做POST STA时候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Startpoint: topcore/sparc0/dcom0/dcom_uart0/r_reg_TSHIFT_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pll_fout1)
  Endpoint: dsutx_p (output port clocked by pll_fout1)
  Path Group: pll_fout1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pll_fout1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12 *     3.12
  topcore/sparc0/dcom0/dcom_uart0/r_reg_TSHIFT__0_/CK (DFFRHQX1)
                                                                       0.00       3.12 r
  topcore/sparc0/dcom0/dcom_uart0/r_reg_TSHIFT__0_/Q (DFFRHQX1)
                                                                       0.54 *     3.67 r
  topcore/sparc0/dcom0/dcom_uart0/BL1_R_BUF_60/Y (BUFX12)
                                                                         0.21 *     3.87 r
  BW1_BUF97168/Y (BUFX16)                        0.20 *     4.07 r
  pad178/PAD (PDO08CDG)                            2.93 *     7.00 r
  dsutx_p (out)                                                  0.00 *     7.00 r
  data arrival time                                                             7.00

  clock pll_fout1 (rise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00       10.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5.00        5.00
  data required time                                                        5.00
  ------------------------------------------------------------------------------
  data required time                                                        5.00
  data arrival time                                                           -7.00
  ------------------------------------------------------------------------------
  slack (VIOLATED)                                                         -2.00

以上报表我们可以看出对于start point 和end point 的clock network delay,
在PRE STA的时候是clock network delay(ideal)  4
而POST STA的时候是  start point  --->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12 *     3.12
                                     end point  ---->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00       10.00
差别在于end point时候POST STA 的时钟延时为0 ,从而造成了TIMING VIOLATION.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请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2008-10-24):
有些奇怪,clock path没有把latency算上,可以update_timing看看,如果不行,可能是工具版本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