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楼主(2008-06-02):
1N5817的资料上显示:IF = 1.0A时,正向电压为0.45V;IF=3.0V时,正向电压为0.75V。
IF在这是指的什么电流?二极管的电流应该只有几十毫安才对啊
还有怎么测量二极管的管压降?
谢谢大家

网友:
IF应该就是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可能这个管子功率比较大吧。
至于测量,就是管子串个可变电阻,然后接上电压,调节电阻使电流到你要的值,然后测管子的两端电压即可。

网友(2008-10-22):
通常正向压降是通过加指定电流测量电压的方法获得。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查看相關datasheet中的I-V curve就可了解

网友(2010-09-19):
和流过的电压有关系 看数据手册

网友(2011-02-09):
查看这颗1N5817的datasheet
IF(AV)=1A, IFSM=30A,
负载电流越大, 顺向电压就会越大, 但是不是等比率上升
要查看 I-V curve

网友:
应该跟工作中功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