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 按键程序 无返回值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6-02):
帮忙看看,先谢谢了,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任何键for循环运行到最后一步,没法跳出

/***********************************************************************
                         2*5  键盘扫描子程序

行为PD4 PD5 输入高阻态 VCC上拉, 列PB0~PB4 输出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int i,temp;
    delay(100);
    if((PIND&(1<<PD2)))    asm("reti");//防抖,如果int0为高电平就跳出中断
    delay(100);
    if((PIND&(1<<PD2)))    asm("reti");

    for(i=0;i<5;i++)
      {
        KEYH_PORTB|=0x1f;//1~5位置高电平
         KEYH_PORTB&=~(1<<i);//i位置低电平
         temp=KEYL_PIND&(0x30);//判断4,5位电平
         temp=temp>>4;
        switch(temp)
          {
            case 1:{return(KEYTAB[1]);}//KEYL5为低电平
              case 2:{return(KEYTAB[0]);}//KEYL4为低电平
          }
      }

}

网友:
tryyh

你定义端口的状态了吗?》

网友:
与楼上同问!

AVR的端口你要先定义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我也 不 太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