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51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02):
我想把数据存到单片机自带的data flash里,
应该对其怎么编程啊?

网友(2009-05-17):
定义一个指针变量

定义一个指针变量,然后指向该FLASH的地址就OK了

网友:
datasheet有介绍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
定义一个指针变量,然后指向该FLASH的地址就OK了

网友:
这可是个好东西

网友:
你使用的单片机的规格?!

网友:
可以再 定义变量时,加个 code  就可以了, 如  unsigned char code flag;

网友(2009-09-17):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据我所知,STC的部分单片机有片内数据FLASH, 可以用来保存数据,具体操作方法在其DATASHEET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
如果是常量的话,使用code关键字。
如果是变量的话,在下还没办法实现。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具体操作方法查相应单片机的DATASHEET,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对啊 可以看看datasheet的。一般加code就自动放到程序存储空间了(code flash).

网友(2009-12-24):
需要根据厂家的DATASHEET来操作。

网友(2010-02-05):
查看你用的單片機的程序設計說明書吧,變量及常量定義中一定有說明的.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了,查一下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