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signware 怎么在fpga上应用?

楼主(2008-06-03):
前些日子用designware 的ip 设计了一个小模块,请问怎么在xilinx的fpga上应用? 网上的帖子也看了不少,但是还是一头的雾水,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选择支持designware的综合工具,
可以用dc fpga去综合,对于verilog的designware ip可以使用certify,调用dw_verdilog.v一起做综合(vhdl还没综合过,应该处理方法差不多,具体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综合出网表后其他就一样了

楼主:
很感谢,但是能具体指点一下么?

我希望使用 synplify tool 去综合(结合design ware liberary) 后在fpga 上实现, 问题是我使用了大量的Design Ware 的 float point alu unit(比如 DW_fp_addsub, mult,div 等), 但是synplify 并不支持所有的fp unit, 请问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
我采用的流程是:
各模块各自综合生成edf文件,design ware用dc fpga去综合,因为是synopsys自己的工具,所以支持没问题.
至于其他自己写的模块,只要能综合,随你用什么工具了
把各个模块定义成black box并与顶层一起综合
FPGA pr的时候调用顶层edf和各个模块的edf
欢迎高人补充

网友(2008-07-07):
dc虽然能综合fpga的,但是必须要咏对应的库,而且支持的不是很好。
所以FPGA,最好还是用厂家提供的工具比较好。
综合的结果很不错。

网友(2008-08-31):
Would you please upload designw@re here?

网友:
谢谢,学到了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