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MODEL

楼主(2008-06-03):
不知道hspice model 里面各参数的意思,手头没书,查了半天,又没有对照的。各位哪可以找到相关导向资料?

网友:
很难理解 的, 如果是电路设计,别费力气了

网友:
Hspice model有加密的和非加密的两种。
加密的model打开后除了头尾能看懂外别的就不要花任何力气了。
非加密的model一般都是用spice子电路搭建的,涉及到电阻电感电容电导互感互容等无源器件,也涉及mos管二极管等有源器件,相关语法可以看hspice的参考手册。
建议read model时着重于注释文字,一般都会介绍如何调用subckt,至于每个subckt内部的信息也就不要去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