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救关于DAC的INL与DNL的仿真

楼主(2008-06-03):
各位高手,紧急求救,我现在做一个十位的电流舵DAC,我想对其dnl与INL进行仿真以确定性能,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周围人也没有做过的,希望高手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谢谢!
       令,我看到有帖子说,先用HSPICE进行TRAN仿真,然后将结果导入至MATLAB,进行运算,输出DAC CODE与INL/DNL的扫描图像,如果这个办法确实可行的话,还热切盼望各位高手提供实现的细节,谢谢!
       十万火急啊!!!!在线等~~~~~

网友A:
先在hspice中瞬态仿真,输入从全0到全1,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数据的周期要足够长以保证输出的每个阶梯电平稳定在最终值,比如数据周期为时钟周期的4倍或以上,然后在每个输出数据的稳定处的值取出来(怎么取得自己想了),放到matlab中去分析。有两种计算inl和dnl的方法,一种叫Best-Fit Line,一种叫End-Point Line,两种方法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做DAC的,呵呵,所以知道一点!

网友:
将对应的DAC值与ideal值做对比,然后与标准值相除就是了,当然要小消除offset,gain error

网友(2008-12-23):
回头试试。

网友(2011-07-15):
作为新人 看不懂  学习学习!!!

网友:
新人。。。看不懂。。。。

网友(2013-06-06):
希望看过能有帮助

网友(2018-08-29):
有没有这两种方法(Best-Fit Line,End-Point Line)的详细资料

网友:
有没有这两种方法(Best-Fit Line,End-Point Line)的详细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先在hspice中瞬态仿真,输入从全0到全1,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数据的周期要足够长以保证输出的每个阶梯电平稳 ...

需要延长周期嘛,那样不会使得测得的数据比实际的更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hspice中瞬态仿真,输入从全0到全1,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数据的周期要足够长以保证输出的每个阶梯电平稳 ...

请问spectre可以仿真dnl和in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