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下载

楼主(2008-06-03):
flash 程序下载我刚学FPGA一周,最近在弄FLASH下载,但老是有问题。
FPGA是cyclone ep1c12q240,FLASH是E28F640J3A-120
系统设置如下,地址脚接法是flash_a[0]不接线,flash_a[1]接flash的A0,flash_a[2]接flash的A1....,flash_a[22]接flash的A21,有图如下所示:

网友:
开始使用NIOS2 IDE flash programmer下载时提示"NO CFI table found at address 0x00000000"
我就使用command_line 的FLASH PROGRAMMER来调试。
我使用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0000000 --debug后返回值如下

网友:
感觉与CFI格式返回的值不一样。
我查找这块FLASH的DATASHEET编写了override 文件,但执行
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0000000 --override=my_override.txt cfi_flash.flash后还是提示说
”NO CFI table found at address 0x00000000“ 具体如下图:

到底该怎么弄呢?至此我就迷糊了,只好厚着脸来请教各位,请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2009-08-22):
有點難懂你的問題

网友: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