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问DFT的问题啊?

楼主(2008-06-03):
测试应该包括DFT吧?

网友:
曾经在某个论坛看过一个dft问题集总,等找到就贴过来

网友:
你指的是不是检波输出?

网友(2008-07-21):
国内现在自己设计的芯片用到DFT的还真不多,主要是面积上不合适,一个正常的设计引入DFT后,芯片面积增大1/3左右,对于国内主要靠价格战来生存的铁律来讲,测试本身为了省钱就不会多复杂,更不要说引入DFT了。

网友:
其實DFT可以省下很多測試時間...
只是像我們家的designer就不想再花時間把DFT電路弄進去...

网友:
国内一些小公司设计的芯片没有必要加如DFT
DFT的出现有部分因素是因为ATE的速度赶不上芯片的速度
还有就是测试覆盖率的问题了,使用DFT据前段时间LV培训的人讲可以达到90%,使用设计仿真的向量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覆盖率
当然加入DFT,芯片的面积肯定就上去了,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