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个S参数吧

楼主(2008-06-03):
我做的是一个用MOS共栅结构匹配的,由低频到1G的宽带匹配,S11和S21如图。PCB改板过了,仿真中加各种寄生也没有发现问题,但还是在200MHz~400MHz的地方出现这样的peaking,晕了很久了大家能否给小弟一些意见啊?
1:S21(dB)

2:S11(dB)

3:S11(Smith)

网友:
PCB traces, Package pins 都要加到仿真模型里去. 也许是管脚寄生电感/电容引起谐振.

网友:
偶然上一下,居然看见你了。

楼主:
是很巧啊。

楼主:
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已经定位为电源的问题。在RF设计中,怎样的供电电源才认为是比较好呢?电容到底该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