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乘法器与无符号乘法器在硬件实现上的区别?

楼主(2008-06-04):
有符号乘法器与无符号乘法器在硬件实现上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if using two's complement to represent the signed number, there is absolutely no difference between signed and unsigned multiplier in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shift-addition or booth's.

if using MSB to represent the signed number, an XOR gate is need only for the MSB of the output, and the rest of the circuit is the same as unsigned multiplier.

网友(2009-01-22):
The signed multiplication is the best choice,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unsigned than signed.

网友(2020-11-20):
额,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