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仿真问题?

楼主(2008-06-04):
急!!!
       请问,Protel仿真时,两信号经74LS08(相与)或74LS32(相或)之后,输出信号却不对?是不是需要设置或修改一些相关参数呀?
       谢谢大哥大姐啦...

Protel网络表常见错误及实用技巧

protel元件封装布线总结

网友:
do you show circuit just say can't work we can not know what kind problem with your circuit!

楼主:
测试电路

我只是用测试电路测试了一下,但还是不对。电路图见附件,其中的TP4和TP5输出就不对,谢谢啦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楼主:
我先做了一下测试,结果都不对,电路图见附件,其中TP1..3的输出都正常,但TP4和TP5的输出就不对了
谢谢了呀

楼主:
我先做了以下测试,结果都不对。测试电路图如附件所示,其中TP1..3输出都正常,但TP4和TP5就不对了
谢谢啦

网友(2011-04-02):
多试一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