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使用的是KEIL u Version2 软件进行调试89c52单片机串口,采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观察单片机传输到计算机中的数据,但是串口调试工具总是没有数据显示,不知问题出在何处,程序如下:
        ORG 8000H
        LJMP MAIN
        ORG 8100H
   MAIN:
             MOV SCON, #50H         ; 设置串口工作在方式1,允许接受控制
        MOV PCON,#00H          ; SMOD=0
        ORL TMOD, #20H               ; 设置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2
             MOV TH1, #0FDH               ; 设定定时器初值,使波特率为9600b/s
        MOV TL1, #0FDH
             SETB  TR1              ; 启动定时

   LOOP:MOV A,#05H
        MOV SBUF,A
WAIT:        JNB TI,$              ;等待发送完
        CLR TI                ;清TI标志,允许再发送
        LJMP LOOP
END
希望各位帮忙解答,包括调试过程。

网友:
试试这个配置:
        MOV     SCON,#50H
        MOV    PCON,#00H
        MOV    TMOD,#26H
        你的问题出在对PCON的配置以及TMOD的ORL上。

网友:
错误会不会在这里
ORG 8000H
LJMP MAIN
ORG 8100H
8000H在32kB以上的区域了,你在编译器的设置中设置好了吗
89C52应该只有2kB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