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诡异的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8-06-04):
用tt、ss、ff三个工艺角跑同一个电路,前两个都没问题,跑到ff时就job aborted,lis文件中也没任何error信息,单独跑ff也不行,而用这个ff工艺库跑其他电路是可以的,现在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哪位大虾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可否给点提示,谢了

网友:
从问题来看确实无法解释,建议:检查SP文件,特别是FF的文件;另外修改精度OPTIONS 来看看

网友:
That is totally possible. In the transient simulation with fast process corner, the voltage transitions could be much faster and cause non-convergence. You might need to reduce the minimum time step or use Gear2 integration. If you use Spectre, add cmin might also help.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检查发现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当时我是设计一个比较器电路,当时是我参数设计得不太合理。
估计你的问题也差不多是这种类似问题。

网友:
如果是收敛问题,应该可以在.lis文件中看到错误信息。
如果确实不是楼主一时眼花没看清楚,那么倒是应该好好查一下.lis文件(不只是找error)和库文件中的.lib ff那一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