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igma delta 中op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6-04):
在sigma delta adc 中,我要单仿-运放的性能,比如开环增益,带宽等等。由于我的运放中的CMFB是用SC来实现的,并且运放的输出是驱动下一级SC integrator。那么我在单放该运放是负载如何加(或者如何计算该负载)?ac仿真时的CMFB如何来实现?补充一下,我用spectra来仿真。谢谢!

网友:
1.把CMFB的电容折算成负载
2.CMFB通过VCVS来实现

楼主:
楼上能说具体点吗? vcvs是用输出端的电压做控制电压,那么vcvs的增益是怎么控制的(难道是共模电平除以原电路中正常情况下反馈到mos管栅上的电平)?
另外,运放输出端接下一级的sc 积分器,下一级的sc又是不是要折算成输出端的负载电容,又该如何折算?考虑哪个相位的等效值?
能给几篇参考资料吗?
谢谢!

网友:
根据R=1/fc,算出等效电阻,f是sampling frequency,c是cmfb的电容,

网友:
仅用VCVS是不够的。

网友:
加法可以调用ahdlLib
慢慢体会吧。

楼主:
谢楼上2位的帮助。是不是负载用等效电阻代替,CMFB用上图替代,我慢慢体会一下。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图中的Vbias是指什么偏置电压?谢谢!

网友:
CMFB的作用是找到(VOP+VON)/2,VCVS可以加入增益的.增益就是0.5.  负载是要包括下一级的输入电容的。

网友:
vbias是cmfb反馈点正常工作时的电压。
该通路实际上是用来设置直流工作点的,所以要加电感断开交流。
开关电容的cmfb的环路实际上是ac耦合的,用我上面的图就能够准确仿真ac特性。
仅用vcvs的仿真是近似的仿真,如果考虑不够认真的话是可能出问题的,因为
实际上的相位裕度比仿真出来的要差。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惑

网友:
太复杂的!
算出等效电阻后,替换SC电路,得到R1和R2,R1和R2相等,
R1的一段接到OUTN,另一段接到CMFB,R2一段接到OUTP,另一段接到CMFB,这个CMFB点连接到控制OPA电流源的Gate端
从Gate端加AC,CMFB自然就是(OUTN+OUTP)/2,也就是公模电压,
CMFB(s)/Gate(s)就是开环传函

网友:
路过。不知用什么仿真工具呀?

楼主:
楼上,我用的是cadence spectre.
现在主要是如何模拟下一级的SC integrator作为上一级的等效负载?是不是只考虑下一级sc integrator的PHASE1或者PHASE2中的一个的等效电路。

网友(2020-04-27):
thanks all ur answer !!!

网友:
同求,有没有资料介绍详细的

网友:
一直在困惑积分电容对输出容性负载的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