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中的电源切换

楼主(2008-06-04):
设计IC中的一块电路,电源切换,感觉头大,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求达人能够提供好的建议或者相关资料。

       芯片由两个电源输入,一个为绝大多数工作时候的电源VDD,另一个为电池备用电源。当VDD掉电后,切换电路能够将供电切换到电池供电支路,由电池对内供电。 要求初始启动一定要VDD供电,切换功能由数字电路中的一个标志位决定是启用还是不启用。只有当功能启用而且VDD掉电的情况下才能将电源切换到电池支路。
      因此数字电路的启动(不知道这时候标志位会是什么电平,估计应该是高阻态吧。)一定应该有VDD供电,电池只能在VDD启动后又掉电时维持电路的工作。

网友:
设计一个POR电路,当VDD掉电的时候送一个Reset信号,reset信号打开PMOS管去接通VDD_BKUP,中间还需要level-shift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谢谢回答
两条电源通路之间肯定都有开关了,一般使用PMOS足以,请问衬底电平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在各种电源状态下,衬底电位会存在问题。

网友(2010-08-10):
自己的想法,可不可以把PMOS的衬底和S极接在一起,这样可以解决衬底阈值的问题,不会受到电源的影响。

网友(2010-10-10):
学习了,但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2011-01-02):
POR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