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为什么以LC振荡回路为负载的共源级放大电路, 峰值输出电平可能超过电源电压.而一般以电阻为负载的共源极其最大振幅为电源电压呢?????

网友:
LC回路电感在直流时接近短路,所以输出直流电平接近VDD,故而输入小信号后就会在输出端得到高于电源电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