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散加载问题(scatter)

楼主(2008-06-04):
各位大侠,在ARM中,如果加载域和运行域的地址不一样,那么把数据从加载域复制到运行域的过程是由我们编写还是自动完成啊?

网友:
当然是自动的啊,是Arm的库帮我们拷贝的。只要你调用__ma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