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中断的一个问题,谢谢啊...

楼主(2008-06-04):
特别奇怪,我在EEPROM中写入了系统不用的中断线4,同时设置从INTA#路由中断。
完了后确实分配了我要的资源,有了中断线,同时软件挂接中断也没有错误,而且当LINT#有输入的低电平的时候,INTA#上确实有对应的低电平输出。
但是奇怪的是:中断处理程序缺没有被执行,因为我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对一个变量加1,然后通过读取找个变量的数值确定中断是否被调用。
不知道您以前有无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的原因这两天一直没有搞明白。
多谢指教啊...

网友:
楼主说得好啊

楼主说得好啊,送你一个美女

我的个性签名:
------------------------------------------------------------------------------------------------------------------------
aoc power leveling,aoc powerleveling,AGE OF CONAN PowerLeveling,
AGE OF CONAN Power Leveling,world of warcraft powerleveling,

网友(2008-12-2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9怎么办呢?

求解。

网友:
不错的文章

俺顶楼主。。呵呵~~                                                      dnf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