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小版图中的串扰问题,主要是信号线比较多,离得比较近

楼主(2008-06-04):
在版图中,串扰问题主要跟哪些因素有关,在版图设计中应该怎么做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串扰问题的出现,大概的版图形式是:中间是模拟电路,信号处理,外围是数字控制电路。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Use separate Ground and Power Supply pads for analog and digital blocks. Some other things you could try: use isolation rings around the analog blocks, deep N-well for analog blocks (if available in your proces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separate Ground and Power Supply pads for analog and digital blocks. Some other things you could try: use isolation rings around the analog blocks, deep N-well for analog blocks (if available in y ...

谢谢楼上回复,我现在的芯片模拟部分比较特殊,由于面积、电路结构等原因恐怕不能加隔离环,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B:
1。差分结构
2。采用dummy line,比如clk只干扰line A,走dummy线,使其页干扰line B,则clk对A和B的干扰转成共模
3。加屏蔽线

4。隔离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差分结构
2。采用dummy line,比如clk只干扰line A,走dummy线,使其页干扰line B,则clk对A和B的干扰转成共模
3。加屏蔽线

4。隔离环

楼上的大虾对第二第三条能否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高手详细解释一下阿!!!!

网友:
那类的ic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 ?

网友:
面积允许的话加隔离线比较好!

网友:
信号线采用G-S-G形式
就是在信号线两边布地线

网友(2018-03-12):
回复 网友C: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网友:
减小干扰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拉开距离
无论是信号线还是衬底
看你允许的寄生到底有多大,同层metal远离3-5u以上,跳层可以减小间距
如果你的干扰线是clk  那还要看下对功耗是否敏感  屏蔽线会增加对地寄生电容  引入额外功耗
衬底干扰就是加dnw、n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