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about EDK (opb_timer)

楼主(2008-06-04):
Hello friends here:

如果我在vhdl code 里面想测Microblaze发命令到 IP CORE  完成命令读取,执行完相应的process,那么这个期间的时间见隔应该如何测呢?是否用opb_timer,如果是,那如何用呢?

网友(2008-12-26):
用CHIPSCOPE或者去仿真也可以....CHIPSCOPE采集你发出命令做为触发条件...

网友(2009-02-03):
wonder if we have resources for ChipScope on this 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