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ccd做数据采集的前辈否

楼主(2008-06-04):
我正在做一个ccd采集光强数据的课题
用的是tcd1209+lpc2148+uart架构
采集到的数据总是不断波动
请教大侠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数据波动是在什么地方,UART传出来之后?
先用示波器看看它的OS信号,是不是有大的波动,有可能和镜头有关。
然后就是AD之后的值。分析是不是和示波器中得到的理论指相当。。。。。

网友:
调整你的积分时间与采集的转换时钟

网友(2008-07-31):
时钟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