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vhdl还是verilog?请指点

楼主(2008-06-04):
现在做ccd的驱动用到cpld

用vhdl还是verilog上手快?

请指点

网友:
建议学verilog

当然,当你学会一种再学另外一种会很快的,想通的。

现在工业界用verilog的多。

我是做模拟的,学过VHDL,都忘了。

网友:
verilog要比VHDL好学得多

网友:
貌似美国用verilog多,欧洲VHDL~~

网友:
Recommend SystemVerilog for:
  • design
  • verification
  • and assertion

网友:
verilog吧,和c的语言风格很相似

网友:
VHDL的语言风格和C语言的也很相向,如果你有C语言的基础,VHDL就会很快上手,如果用Quartus ii软件实现的话就要注意很多东西,用max+plus相对注意的东西会比较少一些

网友:
建议学verilog

当然,当你学会一种再学另外一种会很快的,想通的。

现在工业界用verilog的多。

网友:
语言无所谓了,
学那个都可以。
verilog简单点。

网友:
VHDL相对要求严格一些,Verilog和C类似,上手比较快
我是学VHDL的,现在发现很多的参考代码都是Verilog,烦啊

网友:
建议学Verilog

Verilog比较容易上手!而且语法规则相对而言比较接近C语言!
学好这个再学其它的更快阿!

网友:
我 是 用verilog 的 ,VHDL学校里基本上人人都听说或接触过
和常人一样,我学校里学到的VHDL是白痴级的,但是现在用熟了VERILOG
随便拿段VHDL来,肯定能明白!
老是说VERILOG象C,其实象库,包这些概念,VHDL才有C象呢,因为抽象高点嘛

BT,systemverilog 要学好感觉好大的挑战啊!!!

网友:
感觉C->verilog,C++->systemverilog
会C/C++学这两门太easy了!

网友:
推荐VHDL,语言描述更标准化,一目了然。

网友:
我 的感受

我都使用,我开始学VHDL,后来油 用verilog,学回verilog用了一个星期。
一个最大的优点 Verilog是行为描述更方便灵活,像C语言一样 。
对逻辑描述来说 ,我觉得两个都一样,因为verlig虽然更灵活点,但是 写 出好的硬件代码,在描述时 应该尽量接近 实际的逻辑结构,这时,就会发现,他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if,case,仅仅两个结构为我们常用,仅仅格式有 细微 差别而已

网友:
一直用verilog
vhdl没学会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的,两个都学只有好处没坏处

网友(2008-07-09):
建议使用Verilog!

网友:
都比较重要,可以的话都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