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串口求助!!!

楼主(2008-06-05):
做了个ARM的最小系统,可是串口输出是乱码,为什么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起初以为是波特率设置或pll出问题了,后来实在找不到原因了就换了个片子,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08-07-31):
看看晶振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吧,是开机时发乱码,还是一直发乱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