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O design engineer都需要掌握什么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8-06-05):
如题,除了ESD外还有哪些方面阿,谢谢各位了!有没有什么好书和网页可以参考学习的。 再次感谢!!

楼主:
没有做IO design的吗?

网友:
你是的是pad IO设计还是transerver IO设计?

pad IO当然不光是ESD了

IO驱动,噪声虑除等等

网友(2009-09-30):
不太清楚,只是在用IO PAD

网友:
it is about fast digital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