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中的CDR电路怎样测试?

楼主(2008-06-05):
CDR电路怎样测试?NRZ数据,应用环境usb2.0
的高速时钟恢复模块部分,怎样提供数据,怎样确定采样沿在位元中间时刻

网友:
数据和时钟是混在一起的

你要通过示波器的时钟恢复模块,把时钟恢复过来,并且用恢复的时钟来触发数据,内部要做移相90度的。

楼主:
谢谢,高手!你说的是指做成芯片后的测试吗?能否fpga呢?

网友:
能否fpga呢?

如果你用算法也可以实现,数据输入后 :1驱2

1个作为采样数据

1个作为时钟恢复输入:内部通过PLL倍频一个USB的 时钟 采样模块,这个时钟恢复通过算法后,作为这个PLL的 同步 输入,这个PLL的输出就可以采样数据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准备用verilog作DLL结构的cDR,这可行吧?!这方面书比较少,看了不少论文,有不少疑点?高手有没有推荐的书!现在最大问题是怎样判断我的设计正确,和基于FPGA的测试环境搭建问题?

网友:
!

这倒什么难的,已经商用了,这个根据你选的FPGA有关,你可以询问厂家,他们已经做好了。

楼主:
谢,指了条路。我准备用verilog写出时钟和数据恢复电路,下载到FPGA中。我问下,好像CDR不能完全用verilog实现,高手,是吗?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