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 buffer

楼主(2008-06-05):
在1G频率下, vco 的buffer 一般采用什么结构呢?
对于环振来说,如果它的输出共模与频率有关,那么在考虑频道可变的情况下怎么保证buffer输出得到占空比为50%?

网友A:
It depends on the specs of the VCO output buffer. For 1GHz frequency, simple inverter chains could be used as buffers, say for GSM transmitter. Generally speaking, ac couple should be used to remove the common mode output. For accurate 50 duty cycle, a correction feedback loop might be required, or you could design your VCO to work at 4GHz and divide the output by 4.

楼主:
谢谢, ac couple这个方法倒是听说过,但是一般的论文好像都不会提到这个,correction feedback loop这个没有听说过,一般采用什么结构呢?有相应的论文吗 ?

引用 网友A:
It depends on the specs of the VCO output buffer. For 1GHz frequency, simple inverter chains could be used as buffers, say for GSM transmitter. Generally speaking, ac couple should be used to remove t ...

网友B(2018-12-04):
回复 网友A:

  同问有没有相关文献 谢谢~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DCC(Duty Cycle Correction),DCD(Duty Cycle Detector),可自行搜索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