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on-silicided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6-05):
non-silicided

网友:
非硅化!硅化的部分电阻很小,非硅化的部分一般用在ESD!

网友:
Silicide意指硅化物,一般为Si与Ti,Co,Ni的化合物.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特征尺寸的缩小,晶体管漏源寄生电阻增大,使器件的跨导降低.因此需要采用低电阻率的材料如难熔金属硅化物来减小寄生电阻. 一般layout中的大部分都是silicided,只有需要高电阻值的部分,如ESD器件中的漏端,或多晶硅电阻才会是non-silicided.

网友(2024-08-07):
非硅化;制备电阻器件的话单位电阻会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