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幅度裕度?和相位裕度什么关系?

楼主(2008-06-05):
在设计中老是听到要考虑相位裕度,同时也要考虑幅度裕度,不知道什么是幅度裕度,
和相位裕度是什么关系,幅度裕度会影响到放大器的什么性能?

望大侠能解答。谢谢!!

网友:
幅度裕度和相位裕度一样都是判断系统稳定与否的必要条件。从幅频特性上看,当相移达到180时的幅度值就是幅度裕度,越小越稳定。至于说和相位裕度的关系,我觉得没有直接联系,不知对否。

网友:
应称为增益裕度,判断稳定性的指标

网友(2020-08-31):
大佬,有一个关于增益裕度的问题想请教一下。相位裕度已经可以看系统的稳定性,为什么还要看增益裕度呢?增益裕度区别于相位裕度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