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SIM 3v3模型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看书的时候,都是用λ来表示MOS管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但在BSIM 3v3模型中,
已经没有λ这个参数了,那在手工设计时,如何确定这个λ参数?

还有就是各位大侠用BSIM 3v3模型做设计时,好像跟书本的那种简单公式差别很大,
那这种情况下,书中的公式还有用吗?那手工计算时,结果和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不
是差别很大呀?

不知各位大侠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基本上没有人用BSIM 3v model去计算,这个只是用于仿真。

手算一般用简单模型就行了。当然精度不如BSIM 3V3的,所以算好后还需要仿真。

但是好像bsim 3v3还是有这个参数的吧,lamda,去找找吧。不过,一般也不用算得这么精细吧。

quote]原帖由 luoyih 于 2008-6-5 15:17 发表
看书的时候,都是用λ来表示MOS管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但在BSIM 3v3模型中,
已经没有λ这个参数了,那在手工设计时,如何确定这个λ参数?

还有就是各位大侠用BSIM 3v3模型做设计时,好像跟书本的那种简单 ...

网友(2008-12-19):
对于大尺寸器件来说,课本上的公司还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计算结果和真实结果相差不会大。但书本上的公式并没有考虑到尺寸减小所带来的一系列小尺寸效应,而这些效应在BSIM模型中被考虑到,再加上为了SIMULATOR能更好的收敛,BSIM模型才会如此复杂。但它能够真实的模拟出小尺寸器件的性能。
BSIM  模型中主要通过lint and wint,dwc and dlc  反映工艺对尺寸的影响,前者用在dc模拟中,后者用在cv模拟中。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λ的值是可以提取的, ALLEN的书后面的附录里有提取MOS管各个参数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λ的值是可以提取的, ALLEN的书后面的附录里有提取MOS管各个参数的方法

有吗?????

网友(2017-10-14):
Allen关于CMOS器件简单模型参数的线性迭代计算:e.g., lamda
@附录B CMOS器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