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adence import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cadence能不能用import一下子in多个gds文件吗?要怎么做?谢谢大家

网友:
人类是由懒人推动,此言不虚啊。鼓励

网友:
好像要用到merge

网友:
可以在shell下运行pipo命令,一次import一个gds。但既然是shell下运行,就很容易用脚本来处理多个gds。
另外,你可以从网到找到gds合并的工具,把多个gds合并成一个,再一次性im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