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dence仿真中AnalogLib中modlename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最近做candence仿真,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用candencd自带的AnalogLib库中的nmos4和pmos4的时候,仿真通不过,一看,原来是modle name设置的不对,nch,pch,nmos,pmos,都不行,看了一些教程,有的用trnmos或者trpmos,试了下也不行!
     不知道哪位大牛知道答案,指点一下,到底AnalogLib中的晶体管的modle name 怎么看,如何找,或者叫什么名字!希望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用什么名字完全取决于你用哪个模型库。如果用hspiceS仿真,一般应该在ADE的Environment/Include FIle中加入模型库,如果用spectre,要Environment/Model Libraries中指定模型库。

楼主:
回复楼上!!!

很感谢你的回复。我用的是spectre,但是好像找不到你说的ADE文件夹,你能不能把目录说的明白一点,谢谢啦!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

通常你需要找到一个可用的model库,然后在你的cadence要将库文件加进来。如果这样做model name还出现错误,就需要你查看一下model文件里面是否model name和尺寸有关。有些model根据W/L对应不同的model name,通常需要编写一个selector来做到model name统一,从你用nch和pch来看,你可能用了世界上某一牛X公司的model,如果还不能解决,可以将model发给我,我编好后给你。

网友:
不是文件夹。是在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窗口中找菜单 Setup (上面的帖子写成 Environment 了)下的 Model Libraries 子菜单。

网友:
还需要加载可用的mos model
貌似资料共享版有下载

网友:
其实model name写什么,在工艺库文件里注明了。你找到你要加载的工艺库文件,打开看看就好了。

网友:
模型里找了

网友(2010-04-13):
帅哥!!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麻烦给小弟指点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2010-06-03):
管子的model name 要与工艺的model name相同才行!

网友A(2015-10-09):
diode的模型库名称是什么呢?

网友(2017-10-31):
回复 网友B:

   有一些analogLib库里的器件如res、cap等没有填写model name也可以仿真,请问仿真过程中是调用的什么模型呢,谢谢。

网友C(2022-04-11):
引用 网友A:
diode的模型库名称是什么呢?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08):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2022年考古。好像可以试试ndio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