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adence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在用cadence spectre做后仿的时候(tran)遇到了不收敛的问题,请问大虾,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replace your fixed supply voltage  with a voltage ramp from 0V, most of cases can be solved.

网友:
解决办法

1. 查看你的step size是否足够精细,对于混合信号仿真,这可能导致结果不收敛
2.进入simulator options,将reltol vabstol isbstol三项的精度降低,考虑是可以降低微分方程的个数,具体是cadence的算法决定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很好用。

网友(2013-03-13):
二楼的方法管用。

网友:
那是初始工作点的问题。直接设置固定电压源有可能导致直流工作点不对。从0开始上升的电压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
.option runlvl 试一下!去掉电路中没用的dummy器件,百试不爽!!

网友(2013-04-26):
2楼的方法不错呢

网友:
我遇过同样的问题,问题是仿真时激励源的电压跳变时间太短,

网友:
2楼的意见 一般好用些。

网友(2014-05-11):
折腾了几个小时,二楼的方法很有效,非常感谢!

网友B(2014-11-04):
2楼正解,我的就是这种情况!!已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二楼的方法不是很明白,不明白ramp说什么?可不可以解释下具体操作,非常感谢

网友(2015-02-11):
2楼的方法赞的,多谢分享

网友(2015-06-16):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是否是将电源替换成vpulse从0V上升到特定直流电压?个人这样尝试未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是否是将电源替换成vpulse从0V上升到特定直流电压?个人这样尝试未解决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就是电源电压给个斜坡信号,一般的都可以解决收敛问题

网友(2015-12-09):
问题解决,2楼方法可行。谢谢。。

网友(2016-03-24):
二楼正解

网友(2016-05-05):
2楼的方法,赞一下,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7-02-13):
三楼方法2实测也成功了!

网友:
请问,ahdllib中的opamp做成的迟滞比较器,出现了仿真不收敛的情况。。。怎么解决了 报错就是update too large,这个比较器的输入可能会遇到一定幅度的震荡

网友(2018-05-02):
回复 网友E:
这个解决了吗?同样这样的问题,可能比你的复杂一点

网友(2018-11-26):
能问一问二楼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
5楼的解答受益匪浅

网友:
3楼的方法2 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9-08-24):
2楼的方法管用,5楼解释了原因

网友(2019-10-22):
3楼方法2可用

网友(2020-09-14):
太棒了,2楼的方法成功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我的就是这种情况!!已解决!!!万分感谢

你好,这种怎么添加?是用模拟库中的VPWL模型吗?那仿DC不也是相当于直接给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样仿DC不也是相当于直接给的电源电压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二楼的方法不是很明白,不明白ramp说什么?可不可以解释下具体操作,非常感谢 ...

tran仿真的使能信号/电源信号 不要直接给dc,可以给个vpwl信号,快速上升,很多仿真不收敛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二楼的方法确实管用

网友(2023-04-18):
3楼方法好!

网友(2023-07-13):
方法都挺好,第二种不行就第三种

网友(2023-08-13):
一般这个上电过程给多少   10ns 可以吗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A:
replace your fixed supply voltage  with a voltage ramp from 0V, most of cases can be solved.

准确的,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