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量是在过程块中被赋值的必须把它声明为寄存器类型变量

楼主(2008-06-06):
在看verilogHDL语法遇到如下想法:

如果信号变量是在过程块 (initial块 或 always块)中被赋值的,必须把它声明为寄存器类型变量。

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
如果always中实现的是个组合逻辑,那他的输出也要用寄存器寄存吗?在仿真的时候感觉输出波形是组合逻辑运算后直接输出的,没有寄存器延时。

       那这个寄存器类型在综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特性像线网,是寄存器类型,但是没有clk驱动。感觉困惑!估计是我想偏了,望各位DX指正!

网友:
每当声明一个always块的时候,都相当于声明了一个寄存器。

网友:
过程块中的信号变量,确实比需要声明为reg型。
但是综合的时候不一定综合成reg型。
对于沿触发的就是reg型,对于电平触发的可以是wire型,但是此时还要注意latch生成。
always可以描述时序逻辑也可以描述组合逻辑。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不一定综合生成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