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c的问题

楼主(2008-06-06):
请教各位大牛们 对一个放大器
vvin  vin 0   dc 0.89  ac 1
.op
.ac dec 10  1 100meg

这个0.89一般都怎么来确定呢,,是不是要单独做个dc分析,找出正确的偏置呢。
.op 有什么用呢??不写行不行呢
还有 ac  1  ,这里是1说是为了好计算增益。但是现实中加的都是交流小信号?

网友:
0.89V dc is the required bias voltage. Typically the bias voltage could vary between a certain range, which is required by the amplifier.
.op control helps to print out the operation point information.
For ac simulation, the circuit is linearized at the operation point. so it does not matter how big the ac amplitude is. By selecting ac amplitude to 1, the ac output will be the gain, because gain=(vout)/(vin)=(vout)/1=vout.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不过还是有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For ac simulation, the circuit is linearized at the operation point. so it does not matter how big the ac amplitude is.???

一般管子饱和的条件是  Vds>=Vgs-Vth,Vg=V(直流)+V(交流),如果V(交流)变成了大信号,会导致管子不饱和。。

网友:
我觉得过程应当如此:DC值用来建立直流偏置,计算机建立小信号等效电路网络矩阵,而后根据AC值计算增益和相位差,所以AC值指定为多少不会影响DC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不过还是有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For ac simulation, the circuit is linearized at the operation point. so it does not matter how big the ac amplitude is.???

一般管子饱和的条件是  Vds>= ...

在工作点处做线性化处理,就意义着不去考虑饱和效应。就是把工作点处电路的行为无限延伸到任意的输入范围了。

网友:
这和‘电路’里是同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