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去抖问题

楼主(2008-06-07):
input          a;
input          clk;
output        a2;
reg            a1,a2;
wire           a1_rst_n;
assign       a1_rst_n = a ^ a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a1_rst_n)
  if(~a1_rst_n) a1 <= 0;
  else               a1 <= 1;
always @(posedge clk)
  a2 <= a2 ^ a1;

input        a;
input        clk,rst_n;
output      a_out;
reg           cnt;
reg           a1;
wire          a2;
assign      a2 = a ^ a1;
always @(posedge clk)
   a1 <= 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0;
   else if(!a2) cnt <= cnt + 1;
   else            cnt <= 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a_out <= 0;
  else if(cnt == 8) a_out <= a1;

以上两段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异步时序逻辑一般要进行二级D触发器同步,对于此输入信号a,需要吗?
总感觉第一个去抖不太灵活,时间比较固定,而第二个加了计数器又比较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点去抖方案?

网友A:
看不出是按键去抖。
如果是一个信号同步的话,应该把外部输入A同步之后做逻辑。

如果是按键去抖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固定间隔扫描并采样所有输入信号的值,比如间隔5ms采样一次。N次采样值相同才认为键值稳定。
这样的方法可以不需要同步。

网友:
还是要遵循同步设计的原则。

网友:
x谢谢楼主 我也同意楼上的意见  可以采用间隔取值后 比较两者的大小   如果相同就是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是按键去抖。
如果是一个信号同步的话,应该把外部输入A同步之后做逻辑。

如果是按键去抖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固定间隔扫描并采样所有输入信号的值,比如间隔5ms采样一次。N次采样值相同才认为键值稳定。
...

我也同意此观点
去抖的主要目的还是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长短
就数字电路来说还是只有采样n次
联系多少次以上才认为有效信号的到来

网友:
使用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
可以尝试间隔扫描

网友:
去抖动一般用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