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股价暴跌内幕:国际知名投行导演“惨案”

楼主(2008-06-07):
联通股价暴跌内幕:国际知名投行导演“惨案”

网友:
  本报昨日报道的《“敢死队”12亿兵败联通仍死扛》一文,引起市场广泛关注。作为新一轮电信重组格局中的“一足”,中国联通承载了许多股民的期望,然而,无论联通A股(600050,SH)还是联通H股(00762,HK),复牌后都以“见光死”而令市场大跌眼镜,连阴四天更是拖累了6月的首周A股市场。

  “敢死队”与“正规军”的对决固是惊心动魄,中国联通在沪港两市均受重挫的真正原因,却仍是个“谜”。
  今天,本报就试图为您揭开“谜底”。
  一个颇有价值的线索是,正当人们都认为是国内机构制造了联通 “惨案”之时,业界却流传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版本——国际投行才是幕后“导演”。
  台前
  A股从涨停到收阴 都是H股惹的“祸”
  5月23日13时,当很多投资者还在为没能买到联通而惋惜之时,联通A股被临时停牌,原因是“正就向电信出售CDMA业务及与网通合并分别洽商”,当天报收9.74元,涨幅为5.18%,成交略放大至20.65亿元。当天,联通H股则大涨11.86%,报收18.84港元。
  随后,中国联通被关了10天“禁闭”。6月3日,联通A、H股同时复牌,但由于两个交易所的交易制度存在差异,复牌交易时间不一致——A股复牌的准确时间是10时30分,H股复牌时间是10时,A股比H股晚了半个小时——而这半个小时,事后来看可谓至关重要“价值连城”,因为H股的走势为A股的的确确起到了“风向标”作用。
  那一天,事情是这样的:联通H股复牌后大幅低开,不到半小时跌幅超过10%,其低迷表现直接影响A股;因此,复牌后刚拉了不到1分钟的涨停,联通A股便一路狂泻,最终下跌1.54%,收出一根“砍头”长阴。
  在A、H股接轨广受热议的今天,H股的走势必将影响A股走势,因此,欲破联通“谜局”,就必须解开其H股暴跌之迷。此时,一些国际知名投行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幕后
  创设权证陷入被动 国际投行出卖联通
   首先是一些大型的国际投资机构,最近一段时间大量出具看空联通的报告,而在电信重组方案公布以前,基本都是看多的。先前市场预计的电信重组方案同公布的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别,究竟是什么“风”让投行们“转了舵”?答案很简单:利益。
  有人可能会问,如何能通过沽空联通获利?其实,更准确点说应该是为了减少损失,原因在于,那些投行大佬们在此之前创设了大量中国联通认购权证。截至2008年6月,各大投行发行的联通权证共13只,更奇怪的是,这13只权证全部是认购权证,且到期日从2008年6月到12月不等,2008年8月31日前到期的最多,一共有8只。这些大佬的身影人们一定不会陌生,荷兰银行、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瑞士银行……而且,创设数量相当惊人,比如一个叫中联麦银八零九A的权证,创设的数量便高达3.92亿份。
  有必要说明一下香港的权证创设制度。目前内地的做法是要求每发行一份权证需要全额担保抵押,而港股目前的权证创设制度是,仅设定发行人的资格门槛,不对发行人避险交易进行控制,而且,没有刻意规定权证注销制度,权证交易中采取的是做市商制度。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权证投资者倾向于在临近到期时把权证卖给发行人,以便锁定利润或止损。
  显然,一旦复牌交易后中国联通股价飙升,权证发行商在未来几个月必将损失惨重。因此,只有不断在消息面放空,在正股上做空,才能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有评论认为,造成如此这般的原因,是这些国际大行错误估计了电信重组的日期。他们都预期重组至少要到奥运会之后,因此把权证到期日多数设在今年9月份之前。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此次电信重组在多次“狼来了”之后,突然真的来了,闹剧因此开演。
  至于演出效果,可谓十分明显。我们看到,昨日,这些权证基本都是下跌的,有些跌幅巨大,比如中联汇丰八零六购昨日下跌33.3%、中联德银八零七购下跌15.63%、中联麦银八零六A下跌14.29%。可以说,国际投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亏损。